维修求助

楼主(2010-03-13):
一块技嘉945GCM-S2L的主板点不亮,上诊断卡无跑码没有任何显示,诊断卡上rest灯常亮,经测量开关针到南桥的一段电路,发现开关针电压偏高,有5V以上,cpu无核心供电,经查cpu供电电路的场管有损坏,更换后还是rest灯常亮了,请高手给予分析帮助以待解决!!!!!!!!!!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这三部来修

网友:
查下PWM是否正常,若PWM损坏会造成南桥和CPU无法复位。

网友:
请楼主详细讲下,PVW是怎么测量 的,现在的情况是rest灯常亮,开关针的电压偏高有5V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电路,看是否入IO是的话先换了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