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0-03-13):
一块杂牌K8板,从装系统开始一直到运行都没什么问题,跑马也正常,IDE口电压也都是正常,就是进入不了系统,过了LOGOO之后进入欢迎使用画面时自动重启,N次都是这样,而进入安全模式是可以的,小弟修过的板也不算少,像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见,不知道是不是由于BIOS原因引起的,还是由于其它原因,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帮小弟分析一下,不胜感激(完全不用考虑硬盘的问题)

网友:
sb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种情况多少是显卡,装系统不先不要装显卡驱动。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显卡加载驱动就死,,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K8平台不就是NF4的桥吗,NF4的桥有问题,就是会出怪怪的问题,可以加焊或是更换一下看

网友:
内存呢?看过了没,不得把BIOS放下电,或者把网,声,和其他不用到的接口全部关掉进看,再不得刷看BIOS,还不得换U,实在不行电源,显卡也换下,最后修板子,很可能是板子某部分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这么麻烦的板子啊。。

网友:
不过这样的班子确实难修,我也有快 945的,就是LOGO 画面死机。怎么也没搞好,看到月饼老师的一个案理,检查下接口电路,换了个排组就好了,你试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