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父NEC S820

楼主(2010-03-13):
NEC S820本本,迅驰1G,知为何速度只运行于600M,风扇不转。请各位指点。

网友:
笔记本降频工作是正常的,风扇不转,为保护CPU 所以降频工作。还有就是使用电池的情况也是自动降频工作的。

网友:
建议维修风扇后,插入电源就全频工作了。

网友:
多谢大侠指 点。

网友:
怎么 样了 ? 说说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