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不通电的故障已解决但又出现新故障

楼主(2010-03-13):
明基液晶不通电的故障已解决,原来故障是不通电的,首先测按键板上的按键是否有待机电压,发现有一个自动调节的按键没有3.3V,安全起见就全换新的按键,换后通电正常开机,还以为搞好啦,就试机,谁聊到试了半个小时,又出现新故障,那就是桌面老是弹出自动调节的方框和菜单的方框。关机又全换新的按键。试了半个小时左右还是弹出自动调节的画面和菜单画面。按键板上的按键我全换了两次新的,奇怪的是为什么老是弹出两个,亮度、对比度没弹过出来,以前碰到这种情况换掉按键就搞好,宜家不知咋解决这个故障?请问高手们,你们是怎样解决这种故障的?拜托了!静候你的佳音!

网友:
驱动板问题。尝试下换驱动板。

网友:
有可能是线路板漏电,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按键板的问题,一个一个的拆,拆到不弹为止。然后一个一个的上,上一个试下。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了,开机后拔掉按键板试一下了.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吗.好了说一下了.谢谢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我试试你们所说的方法先

网友:
我修的这台明基液晶的驱动板跟屏板是连在一起的,我开机后当拔掉按键板时,屏幕同时会熄灭的,不知咋搞好?

网友:
按键板上的按键 只留一个开关 看看还出不出 8# 好求上进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事,照你的说法按键板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除非这个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去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程初问题,换一下

网友:
在驱动板上找到键盘接的那几条线路,直通到IC脚位,从IC键盘脚外围电路开始,用刀片切断线路后试验,如果解决了那就是外围电路的电容或电阻不良,如果还出现自动弹菜单,那就是MCU程序本身有问题了,一般多为外围电路的电容不良导致,键盘电路一般是键盘矩阵列式和电阻分压式设计。

网友:
按键板上还剩一个开关按键,为了防漏电,另外我还从驱动板上接了一条导线到开关按键,可开久了还是弹出菜单的方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