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富士康代工的945主板

楼主(2010-03-13):
故障现象:跳不过内存,取下内存可以开机,插上内存一开机就停
              说下内存确定是好的内存供电1.8V正常1V也正常,电源没有短路,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取下内存怎么开机。。。  插上内存开机停哪了。。

网友:
内存存在短路,量一下内存旁的电容,也许是VTT供电即内存终结电路。

网友:
换换内存供电管看看吧
供电应该是2.5v和1.25v吧 打下内存ad线的组织看看 不正常的话
ad线进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