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不开机 换桥全过程

楼主(2010-03-13):
今天修了几个本子,有两个做的详细的记录一台SONY 笔记本,来时故障不开机,接电流表,有0.01的待机电压按开机无反应。
拆开拿出主板,接电源测 有主供电,有5V 无3.3V电压,断电 ,测3.3V阻值为8殴 短路了。

在测U口阻值上面的U口为6殴7殴的。南桥明显短路了。

下面的U口正常,先换南桥吧,都知道这SONY 板子不好做桥,尤其是南桥,因为显卡就在下面 很容易虚焊。所以做时加了隔热胶带和稀薄纸等。

在BGA下一会南桥就拿下来了,换个好桥上BGA 加焊OK
下来测试 两个U口阻值都正常了。

接电源 测3.3 V 5V也都正常了,上CPU 内存 接开机键,开机OK 有跑马。

接屏测试亮了。

还好显卡没有问题,还是安全措施作的好呀。

网友:
图文并荗,就像一次观看现实中的培训一样!真的不错啊啊

万芯片 -2 回复贴子抄都抄错一样 是图文并“茂”

网友:
请问楼主焊机温度调的多少

网友:
SONY用DBM南桥的不触发,基本上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sony的机子南桥我们都不敢做的,不知道楼主这方面有没有好的秘诀传授下啊

网友:
等我明天到公司看了再告诉你们用的BGA 型号

网友:
晕包铝箔好么

网友:
我用的BGA是 深圳的 ZM-R550  温度和绝缘自己都是在维修中总结的小技巧,没什么厉害的。

网友:
凑下热闹,挣2分:说下我做这个板的心得,:先说一下我的机子是二温区的,做这个机器时,显卡北桥一定要用隔热带,下面的温度一定要低,我一般调100左右,这个温度只起一个附助的作用,辟免因板子局部过热变形,上面温度在220左右,还有就是拿桥时一定要小心,因为桥边上的小件太多。

网友:
SONY DBM 南桥好多都是供电电感短路

网友:
今天俺也修理工SONY的 也是换代南桥

网友:
用的是什么相机,拍的真清晰
推荐一下我也去买个

网友:
我这有个联想的机器也是不触发也...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不短路 那是断路么   他短路到那里去了?

网友:
遇到过南桥供电电容轻微短路的 时开机时不开机 后来用加热法找到的短路电容

网友:
8# 281185751 不包锡箔纸  容易爆桥  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
我做sony主板的桥很难成功,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下BGA的温度?注意事项和窍门

网友:
难道在上电源之前你没有测量阻抗么? 干吗要上电源之后再弄? 说不准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原装索尼如果不开机只有两个故障可修,一个是有电压短路,一个是换桥。其它问题根本修不好,我手上有张F56C还是S56C的板,故障点都知道,MAX1908的ACIN发不出去。但是没有任何可供参考的线路,只能眼睁睁看着沦为料板。

网友:
谢谢分享,北桥怎么做啊,我设备也不行啊

网友:
图文并茂,楼主帖子看着赏心悦目!佩服一下!

网友:
1# 维修工帅 努力学习中

网友:
感谢LZ  好像DBM得桥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