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信号是从哪页到哪页

楼主(2010-03-13):
哪位大师帮我解释下VCC1R8AON是从哪页到哪页,谢了,也就是走向

网友:
此信号发往至82页和86页,,后面的是代表坐标!!!

网友:
那第一个图发往78  86页我是按楼上说的,我这个说法对吗?那也不通呀

网友:
我也认为 二楼的说法

网友:
明白了,我先以为两个坐标是按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