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dv2621 屏幕很诡异 六屏显示

楼主(2010-03-13):
开机屏幕显示六块一样的内容,滚动条都能显示,但进了系统就黑屏。用换显卡芯片么?在线等,谢过。整了半天才把图整上。

网友:
加焊 重做 换新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可以先焊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显卡问题,直接干。

网友:
这是BIOS图 开机的HP大标图没拍着。进系统磁盘扫描也是六屏之后就黑了。显卡加焊能行么?

网友:
这个是分屏显示,一般都是显卡引起的,加焊下一般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加焊100%OK,

网友:
谢了!风枪可以么 多少度、?

网友:
还是换了吧这个毛病,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
我用电炉+风枪焊好过二台,风枪风和温度开最大

网友:
显卡          不勇想

网友:
最好能测一下屏是不是好的,今天就修了个分成九屏的液晶,是屏板主芯片坏了

网友:
当然我也认为你这个是显卡可能性大些,但你步枪一把,动不动让你开炮有点难为你

网友:
呵。。。。开炮好。。。

网友:
显卡虚焊   加焊显卡

网友:
就是显卡了
弄吧

网友:
很白痴的问题,显卡虚焊。
做好后,散热系统要清理除尘,把显卡和散热器的连接加工一下。

网友:
做显卡吧,遇到和你一样的。

网友:
有屏的话先换着试下,要从小问题入手吧,不要动不动就BGA

网友:
这机我修过,,,也是跟你说的一样,要换显卡的,,一定好,,谢谢了,

网友:
显卡坏了  最好是换个全新的显卡 这样可以用住

网友:
百分之90是显卡问题,加焊一下就OK乐

网友:
不用看 直接上 BGA  我遇的多了, 有时候 dell d630 也会这样 G86的

网友:
你的照相技术得提高啊,这个加焊显卡便可.

网友:
屏也有可能,先测屏试下,外接下

网友:
杀个显卡就OK了

网友:
外接不就排除显卡了吗,先外接一下看看喽,

网友:
HPv3000 v2000 显卡是通病,加焊后最好还是想办去改良散热问题。

网友:
显卡挂了.bga就好

网友:
显卡门哦

网友:
显卡问题  但是要把显卡的散热问题要解决好 不然还会回来的

网友:
显卡问题,我向来都是把芯片取下来,重植珠,然后焊回去,很少有返修的(出了戴尔哈哈,这个返修率比较高)

网友:
显卡了 加汗 ok

网友:
呵呵,外接咯显示器,什么问题都知道啦,,
也不用拆机什么的
多好

网友:
呵呵,是显卡问题,上次一台联想天逸F40的也是这样。

网友:
黑屏、花屏、分屏一般显卡的可能性大些,最后接外显看看。

网友:
HP的通病了,给显卡做个BGA吧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不行再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很大,前几天我刚搞了台ASUS X82L 开机显示4个相同画面  重新值珠没好  最后换北桥就OK了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问题!

网友:
hp显卡有问题,

网友:
NVG86显卡通病

网友:
先接外显看看,一样的就是显卡,做BGA加焊

网友:
很明示的显卡问题嘛 ,这还用思考吗?

网友:
电视上 315晚会都说了,肯定就是大家说的显卡门事件吧。。NV的 通病,只不过这款电脑设计的散热问题不好。。。 重新植球,最好是无铅的。然后改善散热问题,淘宝有加厚散热垫。。。。。清理灰尘,那样 管的时间长点。。。。

网友:
还是换09年或10年的新GPU保险,要不然下次还要复发

网友:
千万不要加焊,取下来重新植球,在做上去,hp的显卡加焊顶不了好久

网友:
楼主 你又不是做维修的 别人给你方法也没用的呀

网友:
分屏显示,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一般来说是显卡问题,但我手上有一批板换了显卡也不行,,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遇到和你一样的,土抢加焊后好了。嘻嘻

网友:
应该先换一个屏试一下,然后再BGA显卡,如还不行就更换显卡。

网友:
显卡~重做次吧~安全

网友:
显卡坏了,换掉就好了

网友:
见过很多,绝对是显卡。 BGA吧!

网友:
典型的显卡虚焊的问题
重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哈哈,经典老故障。
想都不用想,见的多了。。。显卡
HP加长2年质保,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不用想.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无铅调330 上下一起加温,靠感觉,一般能行!

网友:
我遇到过的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并不怪异,好多屏带码片的机器,屏线刚好断了码片用的线就会这样,比较常见
原理就是机器启动后显卡的SM总线无法识别屏的型号,输出了错误的分辨率

网友:
重植还是要好点

网友:
肯定显卡了 直接换

网友:
是显卡虚焊吧

网友:
这问题 我遇好多次了 以前换屏时 因为换不同的屏 有四条线没接到 信号没送到屏上!就会这样子
後来遇到 都是因为GPU虚了 猜测也是有几个信号因为GPU虚焊 信号没送到 屏上 所以会这样子!

网友:
100% 显卡门

网友:
这个是DV2000系列的通病了,可能是机子内部设计有问题,显卡非常容易虚焊,还有就是你得上网听下“蟑螂之歌”

网友:
想都不用想,显卡门呀。 解决有两个方法:一是找HP,有些型号的机子是可以延长保修期的(央视315曝光过了)。二是换显卡,而且要换R版的,也就是没有缺陷的芯片。这两个月修过很多台,央视曝光后,HP延保,没钱赚了。。。

网友:
这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外接也是6面显示吗?

网友:
这还值得考虑么。 HPDV2000 DV3000 就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 换一个用的时间长点

网友:
你太幸运这个现象是315晚会曝光现象之一啊

网友:
加显卡试一试

网友:
3。15之后,HP还没有说法吗?/?
这是它的通病。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这个还用想呀?它就这问题,屏有问题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