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t显示器高压帽装上去

楼主(2010-03-13):
我把高压帽拆了,我是这样拆的,先放小螺丝刀进去放电,

不过根本没有电。会是会是我放的时间长,里面的高压电走光了。

我现在是要把它装上去,卡头与玻璃之间的空隙怎么办?
还有就是这高压帽怎样贴上去。用502可以吗?还是根本不用贴的。就放哪就行(会不会吱吱声,和臭氧味)

网友:
高压帽那里有一个卡钩,直接卡在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
先把胶皮翻过去,然后把挂钓一端卡入高压嘴,然后用一字改锥将另一端也卡入高压嘴,
最后把高压帽翻过来,OK

网友:
这样不行啊,,装上去还是冒火花啊。

这怎么办啊。。有什么办法能封得住这空隙吧?

网友:
那是像个皮碗的东西,你压一下,把气放掉,就自已合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