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3-13):
大家好,我现在有一款清华同方锋锐K40本子,开机以后不定时掉电,有时用了好长时间才掉电,有时开机没过一下就掉电了,马上再开机又可以开机,这个一般都是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哥帮助。

网友:
楼主看看应该是有什么地方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