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电源通电后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3-13):
故障现像:拆开电源发现,保管烧了,辅助电源管C5027S烧了,C945三极管烧了,检测周围元件都是好的,逐个跟换后,通电无5vsb电压,绿色无电压。带电测量保险管有交流电输出,测量整流二极管,滤波大电容都无电压,请问该如何修理给些思路。

菜菜考虑是变压器坏,请问变压器如何用万能表测量好坏之分。谢谢

网友:
那就是说辅助电源没起振或后级稳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启动电阻也应该坏了吧

网友:
测量整流二极管,滤波大电容都无电压..先把这部分弄成有电压了吧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搞了,你这一点基础都没有,还修得了呀???

网友:
启动电阻测量过是好的,基础慢慢学习了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