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风扇报错,大哥们帮忙啊

楼主(2010-03-13):
今天900大洋收个T40有风扇报错,换风扇不管用,头都大了!没遇到过这个毛病,请坛里的高手指点一下,修这个从哪里下手啊?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查风扇的供电,遇到过前面保险烧掉了风扇没电就报错的

网友:
风扇是可以转动的,供电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查风扇的温控系统及刷BIOS

网友:
受pmh4控制的

网友:
收藏一下 这是怪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控制信号上, 如果不行用招直接点的,, 断了供电  飞个5V过去。 这招不行,就试下5楼的意见 BIOS

网友:
朋友们,问题已经解决。处理方法让人难理解,我就换了套掌托上的鼠标就好了,真是一头雾水!

网友:
能解释一下吗?我的一台T61也是fan error,换风扇都没用,按ESC可以进系统,风扇也在转,找不到方法啊。

网友:
我也是解释不了为什么换鼠标就好,你可以换鼠标试试。

网友:
我也是解释不了为什么换鼠标就好,你可以换鼠标试试。
引用 网友A:

是换触控板吗?手头没有啊。

网友:
你测一下风扇的工作电流,换过一个电流大了一些就报错

网友:
真的很不理解,有哪位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
如果楼主再把原来的鼠标版换回去 还报错的话才能说明是换这个好了,如果鼠标会导致报错,我是不信的,除非掌托碰到扇叶了  而且楼主怎么判断是鼠标导致的? 又怎么会想到去换鼠标板呢?  开始为什么不拆开裸板加风扇测试? 莫名其妙的来一句 换了鼠标好了  回头再来个人说拔了一下内存好了 叫人解释 ,怎么解释啊?

网友:
又出现报错了,差点误导大家,真是惭愧!看来真是芯片虚焊了。就是不知道那个芯片虚焊。

网友:
又出现报错了,差点误导大家,真是惭愧!看来真是芯片虚焊了。就是不知道那个芯片虚焊。
引用 网友A:

要没看到你这个回复,真的想不通,CPU  FAN  报错的原因是掌托!
个人的片面之解: CPU下面的导热片还在与否?     温控脚的电压是多少, 如果电压不够的话,转速不达,你再找多少FAN也无用吧!

网友:
从风扇的控制脚追回去,看是哪个芯片

网友:
风扇能转的话 肯定是控制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今天把风扇电源插座旁边的三极管换了,一天没出问题了,这次不知道是不是除根了。

网友:
几个三级管都换了,估计能好了
收工数钱吧

网友:
风扇插口没插好也会报错,我遇到过开机风扇是在转
就是开机报错,原来是风扇接头线没插紧。

网友:
呵呵 查下风扇电路吧

网友(2013-10-09):
你把风扇换了吧。。。。那个三极管是检测风扇用的。。。。。。。我的是IBM X32的   也报错,就换了风扇   就OK

网友:
900大洋收一个T40 楼主你亏了吧

网友:
这机器都已成通病了,风扇接口前面的保险容易坏,换了就好,修好好几台了

网友:
有时候风扇供电的那个保险也坏

网友:
风扇 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