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自用的数码相机----用手拍一下才能取景。。

楼主(2010-03-13):
自用的数码相机----用手拍一下才能取景。。
每次不用了放一段时间 或者 在路上收到颠簸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是那里有问题。
问题

网友:
排线,插头部位有松动的地方。

网友:
不能取景时是否黑屏但可以看见菜单,是的话就是快门卡住了.清洁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楼上的,一片漆黑。菜单也无。只有手拍一下 机器才出来。

网友:
那就肯定是有什么地方接触不好或者虚焊了.拆出来仔细检查一下,问题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