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一代内存颗粒顺序怎么排列的???

楼主(2010-03-13):
用R S T内存测试软件测试笔记本一代内存(双面内存,一面4个颗粒)颗粒顺序是怎么排列的?报错位置在最后一个 89ABCDEF

网友:
各抒己见,请工程师们发表一下,谢谢!!!

网友:
看编号吧,应该和台式的一样,就是金手指的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