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无待机电压,按键无反应!

楼主(2010-03-13):
本本是索尼 PCG-7Q5P,通电开机无反应,测量开机键电压1.5V,按键有电压跳变,保隔第一个场馆输入有18V输出0V,怀疑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无法产生3.3和5V,手里没有电路图,那个好心的上个电路图看看,或者指教一下。

网友:
板子是MBX-145,有图纸的马蜂给个看看,最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基地的朋友 ,图纸已经找到,检测为MAX 668 无基准电压,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芯片问题,主供电是有的,哪位给个说法呢

网友:
放电吗
还用说吗
SONY 的机器那到先放哈电

网友:
本本已经修好了。谢谢基地的朋友,换了MAX 668好了。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MAX668这个芯片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