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维修思路2

楼主(2010-03-13):
            首先检查主板上不上电,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16321631(大多数是这两个芯片)的第五脚有没有5伏电压,2122脚有没有16伏和5伏。在看看有没有2951这个8条腿的片子测测他有没有5

,不开机的检修方法:

1.
排除  电源插座,各模块松动接触不良,主板上的附着物,cpu松动.虚焊等现象.

2.
检查  主供电保险丝,是否烧毁,如果烧毁,要打电阻值  正向不能过小或短路反响可以忽略!(排除隔离电路故障进入下一步)

3.
测量,3.3v/5v产生电路/cpu主供电电路/电池充电电路 有无供电电压=适配器电压  无则检修相应电路.3.电源启动按钮  正端

            有无3.5-5v电压 无则检查
3.3v/5v
电路

            一般都有这个电路产生.(3.3v/5v产生电路判断应为没有图纸我们用反向法来判断主板上哪个电路是产生3.3v/5v电路  首先 找到

            内存插槽附近 的贴片电容 很明显(电路板上的电容95%都是用来滤波)一端和地相连
            另一端就接着3.3v/5v产生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中间有保险电阻还可以用ps/2鼠标口的供电5v来判断3.3v/5v产生电路

(
特点笔记本的供电电路都有特点:都是有
个电感
mos(8个脚的场效应3极管) 和电源模块(统称了按作用不同分cpu主电压

            电池充电 3.3v/5v产生电路 3种电路结构 很相近 用反向法就可以区分哪个是什么电路
cpu
主供电
cpu
附近贴片电容

            有很多
p2
以上cpu一般采用3供电 主电  内核  外核  要区分哪个是主电的滤波电容也很简单 数量最多的就是主电滤波电容特点

            这些电容 正连着正 负连着负 哪组并联的电容数量最多哪组就是cpu主电  顺藤摸瓜找到 cpu主电产生电路 电池充电电路
            用电池正极顺藤摸瓜 3.3v/5v产生电路上面说过了)
按下电源按钮 就应该产生
3.3v/5v/cpu
主电等电压

            如果没有也是顺藤摸瓜 坏哪修哪!

4.
供电正常了  就要看看时钟电路有没有供电
一般有2个供电
3.3v 2.5
分别来自3.3v/5v产生电路

cpu
外核电压产生)电路  测试点 找边上的 贴片电容.

5.
复位电路
比较头痛  没有芯片资料不是很好找  就用硬盘的pc卡插槽的复位脚(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是哪个!!!)简单判断一下了

6.
基本认为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我们就要刷新一下
bios
笔记高档机刷bios千万要备份哦 切忌切忌

网友:
晕这个每本教材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