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伏短路

楼主(2010-03-13):
我有一945主板是12伏对地短路,。拔上4口的电源就可以工触发,拿掉所有给U供电的场管12伏还是短路。我又测得给U 供电的电感对地为0,这是不是北桥坏了呀

网友:
看看U供电芯

网友:
都有可能,驱动芯片不良也会短路,旁边的电容不良也会短路,今天我在基地就有这样一块板,只能一个一个查在排出

网友:
如果上下管都拆了,滤容电容也排除了,那就是桥被击穿了,北桥也需要CPU的供电,12V过来穿北桥也是很经常的,测测北桥上面的贴片小电容吧

网友:
电源IC和桥的故障吧  仅供参考

网友:
你应该先怀疑是不是CPU 供电芯片坏了没有, 换个试试, U 坐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