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PG 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3-13):
主板是P4*65GV 的 北桥是865GV 的芯片。主板拿到手后,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无核心供电,内存电压不正常,北桥也不正常并且发烫,先维修内存的,换了个精密稳压器(被人拆掉了) 和一个场管,2.5V 上来了,核心供点仍不正常,两个上管的G级电压为0 。先换两个场管,核心电压 1.5 V 左右,北桥供电的场管S电压0.4  也不正常,我把相同型号板子上的下管差下来 换上(北桥供电的已经被差过了),S级变成了1.43V  不知道正常不?————这里我一直不明白的想问大家,关于南北桥供电的到底多少才为正常?3.3V 2.5V  1.5 V 1.8V,由于各板不一,不知道大家怎么判断的?
我今天法帖主要是想请教的是 ,维修到这里,我上U测试,不跑马了,主板无复位? 时钟电压正常,OSC,PCI B8  ,B18为高电平正常,但是CPU 的PG  为0.13  不正常,不知道下面怎么修了? 这快扳子坏的地方可真多!
PWM  是 L6916D  。

上次看月饼老师的一篇文章好象提到过,不过不太明白,我记得它说CPUPG 产生的顺序是这样的:

1。ATXPG 和 VRMGD  给南桥 ,然后南桥发出RST ,CPUPG 信号。
2。ATXPG 和VRMPWRGD  到IO ,然后IO 发出CPUPWRGD  给南桥,南桥发出CPUPG 和PCIRST。

我就不是明白VRMGD 哪里来?

看来一个帖子 好几个问题,辛苦大家了。新手问题就是多啊

网友:
换电源芯片看看

网友:
芯片我也换过了问题一样的,无PG 无复位。

网友:
没有CPUPG,就插南桥发出CPUPG的条件呀
首先CPU电源管理芯片要发出VRMPG是否是有效的输出高电平,并且送到了南桥或者IO得相关引脚,可以跟一下线路,
如果正常,在由ATXPG跟一下线路,看是否顺利进了南桥

如果这两个信号都正常,而且CPU座子上的CPUPG信号到南桥之间的线路也正常的话,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一、CPU PG信号示例图

    PG供电由CPU主供电或外核电压提供

   二、PG信号产生

    1、由电源产生

    2、灰线通过门电路产生

    3、由南桥产生   三、CPU PG异常检修流程

    1.查CPU的供电是否正常

    2.查复位电路中元器件是否损坏(门电路、三极管、南桥、北桥)

    3.电源IC正常时,PG为高电平,异常为低电平,查电源IC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 ,分数不多,以表心意。
我回去按照你们的思路,在跑下线路,修好后,贡献、给大家!

网友:
我也是新手,前辈们都说的很对。

网友:
查南桥供电!!此PG由南桥发出经北桥到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