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改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有人见过吗?

楼主(2010-03-13):
奇美17液晶,开机二十秒灭,确定是高压问题,外接高压板12V EVA 地,开机闪一下灭,电源灯也跟着灭了,不能开关机。去掉外接高压板又可以开关机。有人说这种板不能改,只能用一样的换。有人换成功的吗?

网友:
那就全换掉

网友:
电源板还要换啊。直接修!。
把原供高压板的负载断开,在外接改高压板!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是不是高压板有什么信号给驱动板?再看看用通用板灯灭时高压开启信号是不是低电压了?电源板输出电压是否还正常?
分两种情况:高压板有返回信号给驱动板以维持开启信号,如果是,哪给它个假信号
还有是不是电源板负载能力不强,带不起你的高压板

网友:
楼上兄弟别笑我,是不是说得不对啊?

网友:
感觉一体化的板都是问题比较多的,跑线路其实并不难。

网友:
台达代工的电源高压一体板,看起来好像跟ACER AL1916W的差不多。我刚改了一台1916W A,明天发个图上来。

网友:
外接高压板   需要一个12V  一个地   一个开关控制
三线连接好     成功率很高的    我现在还没遇到过电源好   不能改的高压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只要电源板是好的,应该没有改不了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无意间弄掉了开关板,居然好了,楼主可以试下是不是开关板的问题

网友:
是的,和种板差不多。等着你上图,说下看你是怎么改的,有人说亮度要接J-ADJ,我试了还不行,今天再不搞定就要去买原装的板了,那就没钱赚了。 8# 漠阳菜鸟

网友:
想不通楼主怎么这个板子会改不了??看这个板子的外观,我都改过啊,,,,
你改高压板有没有把他板载的高压板供电全部都断开啊?

网友:
同意蛋蛋的看法,楼主看一下是不是原来通向高压板部分的电源没有断开,这样会使电源带不起来两个高压板,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张飞吃芽菜,小菜一碟!倒是电源高压功放一体板改为通用驱动板电源,高压,音频部份不变,代换成12V的那种通用驱动板)时遇到过问题!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其中有一个输出必须接一个负载,不能大, 也不能小,那次搞了我半天时间,真的叫郁闷!

网友:
把2个高压线圈拆下就有空间放高压板了,开关管拆下备用。

网友:
你这个是电源带不动负载,原来的高压板应该是好的,你的开关电源的MOS管应该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比较奇怪,我修过,你仔细注意下,普通的灯管接线是一个高压端,一个低压端,这种板子是俩个高压端在一起,要想改必须把屏拆开把灯管的高低压端重新接一下才行

网友:
1# billshi 不要改了,直接修高压部分,也就那么几个原件,配件才几块钱。不要对高压条产生依赖心理,改多了你的技术就不会有太大的成长空间了,我开始的时候也是确定是高压部分就直接改高压条,不过现在戒掉了那个毛病。10台高压问题里面最多1-2台改高压的。

网友:
线圈坏了,你怎么修?

网友:
你自己拿漆包线绕一个高压包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