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600GT-GD3黄金版测试电压点0

楼主(2010-03-13):
这次修了15块显卡,自己手动测试了一些电压值,传上来是希望能给类似这样修的朋友一个借鉴。
新手刚刚开始修这个,所以用了野蛮的办法,找了一块好显卡,把一些关键的电压测试出来,然后去对照修
经验:七彩虹的这款显卡有一个通病吧,就是GPU很容易出现虚焊,就和论坛一些高手说的那样,只要你看见显卡的风扇不转,并且散热片的周围灰尘比较多的话,只要是开机后报警的不显示的,就加焊就可以了,98%以上都是,我这次修15片,其中13片都是这样的。

网友:
补充说一下:
一些MOS管子,我没写型号了,我只写了这个管子在主板上的代号了。红地的意思说万用表的红表笔接地测的阻值。
测量的条件是没插上主板,是用月饼老师帖子上的那个供电工具做的供电模式,这个可以去参考月饼老师的帖子,这个工具确实对于修PCI-E显卡的电源部分,很方便。

网友:
g84  g86的  设计缺陷,导致 大批的  核心虚焊,提前下岗!
今年 是 g84g86的  高发期,多为 核心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