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学修主板,今天看了主板总线部分,有几个问题需要高手帮助

楼主(2010-03-14):
一、内存测试点中为何没有复位信号测试点
二、PCI,AGP、PCI-E、DDR,CPU测试点中,同一种电压通常都有多个测试点,是否一种电压测一个测试点就行了
三、PCI诊断卡只是插入PCI中的一个插槽,而PCI中如复位测试点,并不相通,如果PCI上复位正常,但另一个插槽不正常是有可能的,那么时否诊断卡上复位正常,就代表主板复位是正常的。
四、如果没有CPU假负载,是否一样可以测出LGA775座上的测试点(如果一根根针去数,这方法可行吗)
新手的问题很菜,请不要见笑,问题先到这,不懂再来提问,谢谢!

网友:
。。。关于第三点  PCI槽是相通的 不相通说明断线了

网友:
1、内存没有复位
2、是的
3、PCI复位是相通的(绝大部份)
4、如果只是量二极体,也可以

网友:
以上都说的较全面了,其实好点的假负载上都有标注。

网友:
PCI复位信号点是不是相通,今天下午准备验证,找了5块烂板测试。4楼所说二极体是啥东西?

网友:
DDR DDR2的内存没有复位信号,DDR3有复位信号

网友:
内存没有复位信号
PCI AGP  上的测试点的电压   必须全部测试  他们所用的电压相同 用途是不同的

网友:
对于第四点,最好买个假负载,不就10块钱吗,数一会你就眼疼。

网友:
要学习,自己买个电烙铁,风枪,假负载,在买个万用表,一套也就400多。不差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