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3850星钻 T1 求助

楼主(2010-03-14):
迪兰恒进HD3850星钻 T1 512m,故障:开机报警,检查核心和显存供电均正常,目测无掉件,怀疑BIOS问题,没有找到这个BIOS,有的上传一下好么?
还有:开机显卡报警的因素有什么,我知道的有bios 核心坏,虚焊 咋
显卡

网友:
如是 bios 问题,报警只有一种 可能,bios资料为0字节!
存储器为空或损坏!你可以 先 排除下

网友:
好~先用PCI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