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的求救···

楼主(2010-03-14):
今天回收了几个航嘉电源··全部待机电压4.4V

短接风扇转一会··就停了!再短接·又可以开下·

      查过整流管那些没有问题··主电源开光管2个 13007-2也是好的·
       输出电容全部换过··光耦也换了·还是一样··而且3个电源的问题是一样的·
  求师傅们可以指点下··这样的问题一般查那里了··纳闷了··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能是保护了,是用什么芯片的???

网友:
这就是保护了。一路一路查。看是哪一路保护。12v 3.3v 5v

网友:
是常用的7500和TL494芯片的···

网友:
5SB不正常, 先查300V直流。 13009 C3866及附近电阻。

网友:
待机只有4.4V  是光耦 和431 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附近的电阻那些全部看过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LZ仔细检查辅助电路的稳压管、整流管,更换431后再试试。

网友:
5VSB不正常,另外转一会儿就停应该是保护了,换一下输出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