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7300GT 显存全换后大花

楼主(2010-03-14):
求助 7300GT 三星显存的  开机都是小白点  经测试A区C区全报错加焊无果 显存全换  换的是 奇梦达的颗粒  换后开机主板LOG小花都是白色竖条DOS下大花而切显示不全   用测试软件测试就黑屏无反映        请问是不是换完显存得刷BIOS呀  还是我换的颗粒的参数和三星的不匹配

网友:
三星只有HY不用换BIOS,其它的都得换BIOS

网友:
换不同型号的显存觉得应该刷bios吧

网友:
3星DDR3显存只能换回3星或HY的,其他都要刷BIOS

网友:
7300GT爵豹的,4片全换我也搞过,换完后也是花,可是我在用MATS时每测一下,都会少代码。最后测了十多下无代码也不花了。

网友:
忘记说了,不过我换的颗粒是三星颗粒。也没刷BIOS

网友:
那是不是应该刷显存是奇梦达的BIOS呀

网友:
这个要刷bios的

网友:
英飞凌跟奇梦达的需要刷BIOS!

网友:
这得看PCB是哪里代工的板子,具体上什么样的显存这得看情况

网友:
我今天都搞了一块影驰7600GE 双128,花点,于是换上单颗64m的3星显存,呵呵,成功了,不过显示128M,于是刷BIOS,刷影驰7600gt 256m的bios还是显示128m的,(发现板ID为 ***H01) 又陆续刷了几个不同牌子的7600gt 256m的bios都是显示7600gt 128m,哎蒙了,最后的一个bios是 技嘉7600gt 256m 的(板ID为:***h07b,和之前的都不同),刷上后终于显示7600gt 256m了!!!于是降频到500/1400再刷回去搞定(7600ge原来的频率)

网友:
牌子不一样的显存代换,有的刷BIOS就可以了·有的直接就代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否提供BIOS并加以说明

网友:
GPU有问题也会显示大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