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600GT-GD3黄金版 点不亮

楼主(2010-03-14):
网吧里有10几块都是被老鼠尿过了,测试卡2b报警一声跳过了,但点不亮。应该都是GPU虚焊有关,准备想送到维修基地去维修,不知到时能不能帮我清洗一下,而且收费标准如何?我是开网吧的,经常会送修的。

网友:
呵呵,这种问题不一定好修的,而且味道很刺鼻子

网友:
其实这种故障,你自己买一个风枪回来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电路去问题,建议查下ACT086或78M05等等有没有腐蚀现象

网友:
买风枪没有问题,关键是用会有问题啊

网友:
清洗老鼠尿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网友:
用洗板水吧,洗完了,晾几天。

网友:
用天那水洗最好

网友:
嘿嘿,哈哈 我最郁闷的就是 老鼠尿泡,基本每天 都修到,洗板水 都洗不掉的,费时费力,得用工具 刮掉
还得换n多小零件、搞不好还得飞很多线

网友:
我遇到的到不是老鼠尿  是蟑螂尿和小便便 要是没灭完的话 完了几个月 屋内彻底黑了

网友:
腐蚀性很强的  应该不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故障简单

网友:
显卡修回来了。结果还算满意,基地的技术值得赞。可几块GPU坏了,为什么不更换修呢

网友:
老鼠跑到机箱了  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