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后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电源220交流经整流滤波后,量桥墩正负极直流电压只有280V  !

请教 电压偏低原因...

从何查起
注:高压滤波电容是新的...两个250V470uf

电源的吱吱声应该和这个有关系吧...

网友:
我还有一个电源  整流滤波后是301V的...

网友:
我家实际交流电压为209V   换算成直流后应为209*1.414=295V  直流

280还是偏低..

网友:
这个值应该在正常范围。

网友:
这个不算低是正常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