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纯平786wb显示器低频正常,高频图像暗

楼主(2010-03-14):
一台型号为786wb的阳光家园显示器,分辨率为800*600时图像正常,当分辨率为1024*768时,整个画面都比较暗,我检测了一下b+端的供电:
800*600 b+电压为: 73.3 加速极g2电压:182.2
1024*768 b+电压为: 62.2 加速极g2电压:101,这种故障该怎么检修?
显示器

网友:
一般像这样查不出的故障多数都是,行输出变压器(高压包),坏了,以前遇到的疑难杂证多数都是换高压包换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