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HP N610V 今天修好一个北桥

楼主(2010-03-14):
型号:HP N610V
板号:英业达 SI
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2,几秒后上升到0.03然后回到0.00无待机

这篇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应该发到维修间的故事去,不过这里人气比较旺。文章比较长,希望大家看了不要瞌睡啊,段落之间分开点,看起来比较没压力

插电待机0.02,几秒后上升到0.03然后回到0.00无待机,似乎是典型的待机电压不稳定。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电源板上的芯片容易虚焊,电容坏的也有遇到过。直接把板子拆了出来,发现电源口被修过,还飞了一条线,心里窃喜,电源口旧病复发嘛,赚到了。不过检测主板的主供电18.5V一直都有,不是电源接口的问题。5555555555.。。将电源板重新拔插了一次,故障还是一样。

量了一下3V,5V的对地阻值,正常。偷个懒直接加焊了MAX1632,可惜故障依旧。量测了一下主要信号,发现无待机的时候MAX1632的第28脚控制信号消失了,这样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1632保护了把控制信号拉没掉,另一种就是外部给的控制信号没有再输入。因为没有电源板的图,于是直接更换了MAX1632,故障依旧。无奈跑了一下线路,发现28脚的控制信号经过了一个电阻,电阻两端都有2.5V,但是靠芯片这边的信号消失之后,电阻前端的2.5V上拉供电也消失了,看来不是1632把这个信号给拉低了,而是提供这个信号的上拉电压出了问题,因为1632不可能把电阻另一端的电压拉低。

看来也没必要再跑这个2.5V是哪里来的,因为这个电源板上就有另一个电感,刚好也是待机就有2.5V的,直接去量测这个电感,果然在接入电源几秒后2.5V就消失了,量测对地阻值正常。曾经遇到过这个2.5V滤波电容损坏导致2.5V不出的,于是直接更换了滤波电容,故障依旧。

拿出示波器准备打一下2.5V的波形,我用示波器有个习惯,喜欢先用表笔打一下主板上的CMOS电池电压,判断一下示波器有没有接地良好。照惯例直接量了CMOS电池电压,忽然发现电压只有零点几伏,不过这个跟待机应该没关系,刚想去量一下2.5V,自己就反应过来,HP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会自动上电,刚才一直忽略了先上升到0.03再回到0.00这个现象,也许是自动上电了,是主板其他地方有短路造成的保护。

量测过后发现果然有发现,1.5VS的电感对地阻值只有1欧姆,就在2.5V电感的旁边。。因为一直以为是待机电压有问题,竟然没有注意到。
找来一个3.3VCMOS电池接到主板上,待机电压终于正常了,现在是触发保护。。前面做的工作全都是走的弯路,无用功。大家看到这里要引以为戒啊!!!两个小时过去了….人生有多少个两个小时可以挥霍。

1.5V去的地方也不多,应该是显卡坏了吧,为了求稳妥我用了电击法,调到0.7V,北桥和显卡都没有温度,一狠心调到1.2V,还是没温度。这时候的电流可是到了恐怖的3.8A了。
这个电流就是北桥的硅晶也该发烫了。摸到最后发现北桥硅晶没温度,PCB倒是开始发烫了,最后发现了发烫的元凶。北桥PCB板上的电容发烫。。。。

把电拔掉之后,我对着电容发了两秒钟呆,曾经有多少个北桥上面的电容短路呀,都是直接换北桥了事,因为先辈们证明想换北桥上面的电容修好短路的北桥那绝对是做梦。。可是今天,它..电容它发烫了呀。

反正这个板子也是不上电的,我拿了烙铁直接就去取那个电容,北桥上面的电容就是不好取,焊得可真紧,取了好几十秒才取下来。取下来后我激动的取量对地阻值,表笔还掉了一下,插到主板上了,还好没插断什么线~~~~表笔接到电容两端的焊盘,万用表响了起来,我心想,看来没戏啊,可是一看阻值,35欧姆!!原来可是只有1欧姆的啊!!我修好了一个短路的北桥???
赶紧插电,触发,电流蹭蹭蹭的跑上去了,插内存,外接,显示~~~~~神呀!
修好一个北桥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啊。。

PS:可惜这个板子最后认不到硬盘,判断是南桥问题,客户觉得贵不修了。。没法测试少了一个电容的北桥有没有什么不良现象。。不过看来桥上面的电容其实也不是什么非常重要的电容,去掉也能上电呢。

网友:
思路很缜密的呀 拜读了

网友:
我一般的时候提前 电感对地打阻止

网友:
楼主做了个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网友:
兄弟现在修机器思路越来越厉害了。。我现在一片白。。哎。。

网友:
一看标题,以为楼主写错了。可是看完以后才发现。是真的修好北桥。

网友:
我今天修的这样的电脑是同样的问题,明天按着你的思路查查,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M203,跟楼主遇到的装况状不多,最后也是换了个电容就好了。开机掉电与开不了机这个问题在修板时一定要弄清楚呀。

网友:
楼主悠着点,已经很完美了,不要对自己太狠。你忙活半天,一米未进?

网友:
以前北桥上的电容短路都是直接换北桥的,还没换过电容

网友:
这个方法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好像不太可能!北桥上的电容短路了,该电容会发烫吗?那么大的北桥散热面积,手指能感觉到那么小的电容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