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在维修华硕板后出现开机密码??

楼主(2010-03-14):
这两天修了两台笔记本,一台海尔T68(华硕代工的主板),一台华硕U3S,都是G86显卡虚焊,取下重植后开机都出现时间日期有开机密码,错误三次后按F2可以引导系统。海尔客户说没密码,华硕U3S返修的原来肯定没有密码,都需要刷新BIOS来清除密码,我的编程器差 不支持华硕那台的芯片现在还没好。做桥的时候,CMOS电池取下来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避免??哪位大哥知道点的谢谢解答一下   自己解释为运气太差,连续两台都遇上了。

网友:
据说有通用密码。但是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
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向华硕的容易出这样的问题目,我上次也有一台华硕就因为少贴了一点皮就把bios资料给冲掉了,真郁闷

网友:
我以前HP的也遇到过也不知怎样搞

网友:
一语惊醒梦中人,以后要注意保护BIOS了

网友:
这种问题偶尔才会出现  放电后  注意保护BIOS

网友:
如何保护呢,不拆bios电池,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如何避免

网友:
如果BIOS电池不取是不是就可以保存原来的设置,就能避免此问题的发生

网友:
9楼说说怎么保护?

网友:
难道我运气好 至今还没遇到过

网友:
请楼上的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保护好BIOS

网友:
我运气太好,连续两台都出现了
怎样保护BIOS?

不取下电池,温度高了怕爆

网友:
还不知道方法 。应该只是运气问题 、、

网友:
好像还没遇到过啊。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以后可要小心点了

网友:
学习了,IBM遇到到过,Asus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