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32寸雅佳液晶电视的维修

楼主(2010-03-14):
接修一台雅佳32寸的雅佳液晶电视,型号是:LCT32AB.故障是三无,指示灯不亮。打开电视看电源板有几只电容鼓了,换后开机还是跟以前一样,测电源板个路电压均无输出,300V电压正常。分析副电源有问题,查伏电源管是好的,R52,R53,R54,R55几只启动电阻是好的,但是测R58两端几乎没有电压,正常应有18V,顺线路查Z2A坏,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如果楼住在加上点图片那样就更完美了

网友:
z2a是个什么?

网友:
写详细写清楚点啊~~~

网友:
最好是整张图片看看。再标示点位。

网友:
是不是保险也坏了呀

网友:
稳压管吧?

网友(2010-04-22):
应该,就是稳压坏球了

网友:
稳压管击穿了吧

网友:
楼主 :
     如果说明 的在详细点,也就不用我们楼下的 猜了。谢谢楼上的  几位。

网友:
敢问楼主,你收了别人多少茫茫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