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太小怎么涂绿油

楼主(2010-03-14):
我的是手机的cPU 高通的 大概间距在0.2毫米左右 焊盘掉漆 我涂绿油但是涂不上 用针尖弄一点就是一个小疙瘩 实在不好弄 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把焊盘保护起来,然后再涂绿油,就象以前做印制板的的方法,先保护需要的铜箔,把露出来的铜箔腐蚀掉一样,在这里是保护焊盘,把其余的地方涂绿油阻焊,绿油干了后把保护去掉就好了

网友:
我最终的做法是先涂一大片 干后再用刀片轻轻刨出焊盘 还行 谢谢二楼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