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K8芯片故障分析

楼主(2010-03-14):
块ASROCK华擎主板AMD K8 ULI1697芯片组,反映机器启动,但是黑屏.首先拿到主板,拿到主板,目测没有明显烧伤,测试电源供电的对敌阻值,各项数值均正常,上CPU假负载和诊断卡,测试CPU供电,PG信号,MOS管,其他各项电压均无异常,晶振电压正常,两脚差值小于0.3V。关机,发现有时不能关机,而且关机时间过长,就丢失reset信号,根据CPU的四大工作要求,分析问题出在控制开机电路和复位电路的地方,但是两条电路同时故障率很低,由此推断问题出在控制这两个关键点的芯片上,观察可以看出一般reset走门电路和I/O再到SB,开机走I/O或者SB,本主板没有门电路,所以I/O芯片损坏机率很大,但是无法具体测量I/O故障引脚,拔掉电源,拿起主板观察I/O芯片,该芯片采用W83627EHG-A华邦IO。芯片上有很小几乎不太明显的黄色斑点,反光观察断定该芯片烧毁,用相同型号的I/O代替,主板加点恢复正常。

网友:
从同时开机和复位电路都坏的机率很小推出IO的问题,这个思路很值的学习。看来要想少受累就得多动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