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开机,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0-03-14):
奇怪的问题,今天把我的F31重装了下系统,可重启了下竟然开不了机了,我的天啊,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可屏幕没显示,是不是按到切换键了,可没有,接外接的也没显示,求解

网友:
你吧机器拆开把

网友:
显卡的几率较大些。加焊一下吧,我修这种机器有十几台了,好像只有一俩台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是显卡吧,都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拆开了,屏线没有松了

网友:
台式机上 我遇见过1次,重新插拔下内存 就很神奇的好了,你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