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NF4主板开机 掉电

楼主(2010-03-14):
是AM2主板,不上CPU就不掉电,上了CPU开机 几秒钟就掉电,是单桥的,但是桥已经做过了还是不行

这个主板CPU坐是BGA的,如果坐子空焊会不会引起上CPU就掉电呢

请大家多多指教下

网友:
AM2不好座子虚焊 看看U供电把

网友:
如果坐子空焊当然会引起上CPU就掉电!昨天刚修好个754的,故障如你,焊坐子好了!

网友:
AM2的主板CPU坐很少虚焊的

网友:
CPU 座子  桥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