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风扇报错

楼主(2010-03-14):
T40的板子进水了 修开机了 风扇报错
进水

网友:
换风扇不报错。可把风扇拆下来。把扇叶取下来酒精清洗下就好了

网友:
看看风扇转不转,如果不转的话那有可能是那保险断开了,如果有转的话那就是H8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