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液晶屏好坏都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10-03-14):
请教一下,关于测试液晶屏好坏需要哪些工具及哪些型号,测试时要注意些什么,如果有这方面的详细教程说明就更好,在此谢谢

网友:
要测屏亮不亮你要陪个通用点屏的套件就可以了,,,包括,通用驱动板,高压板,电源。
屏能亮了,检测坏点,亮线的你就要用个测试液晶屏的软件就可以了,,,测试软件就不用问了,,网上找一大堆,甚至很多GHOST系统里面都自带。

网友:
谢谢大家,再请问一下大家,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套件好,请帮忙多推荐几个,我怕这边会买不到

网友:
一般屏测灯管比较多
自己做个点灯管的高压条

网友:
要测屏亮不亮你要陪个通用点屏的套件就可以了,,,包括,通用驱动板,高压板,电源。
屏能亮了,检测坏点,亮线的你就要用个测试液晶屏的软件就可以了,,,测试软件就不用问了,,网上找一大堆,甚至很多GHOST系统 ...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介绍一下那种通用板比较好,指点一下吧,或者给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
偶对液晶真是刚跨进来,啥都不懂,如果能有这方面的专题就好了。
或者给个这类的教程也好

网友:
随便买个一套吧。牌子,现在都做烂了,根本没有牌子的。。。。

网友:
偶对液晶真是刚跨进来,啥都不懂,如果能有这方面的专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