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佳和H450加电断电

楼主(2010-03-14):
一台方正佳和H450机器,集成显卡的,加电后电流到0.84又掉回0.03,也可以再开机机,代码跑28d4,可以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吗?请高手指点。。。。。急。。。。。

网友:
顶起,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你那是北桥的问题。我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像是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换了N条了都不行啊,四楼的说是北桥问题,可是北桥上有电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