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0-03-14):
一台旭日125本本,开机后电流跳变七八下,感觉应该正常了,但屏不显示,外接也不显,插卡检测显示“55  ”查了查是“ 寄存器已复原,将停用门电路A-20的地址线。”因显卡是集成的,把北桥加焊了一下,还是一样,检测卡跑到55就不动了屏也不显。想请教一下,到了55这里,显卡检测过去了吗,还是说还是北桥的原因,需要换新的?

网友:
这款机器主板只有mini-pci 焊点,连插槽都没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