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里的文件夹无法删除怎办?

楼主(2010-03-14):
D盘FAT32格式,里有一个文件夹无法删除,怎么样处理?
文件

网友:
用光盘启动PE系统;应该可以删除

网友:
用PE吧,不行就把文件拷贝出来,格式化这个分区。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下个冰刃或是WINsyscheck就搞定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回复.可以按你们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下试试。

网友:
可能是那块有逻辑坏道吧,有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最简单用RAR压缩来删除.把个压缩完成删除原文件试试.
虎展0769

网友:
fat32 没有读写权限的问题,不能删除文件,有3个可能
第一是不正当关机引起的,可用windows自带的工具检查一下(chkdsk /f)
第二是文件正在使用中(打开中或者被系统使用中),可关闭服务或者关闭正在使用中的窗口才删除,再不就用PE启动系统再删除。
第三是硬盘坏道,可用硬盘工具维修后才能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