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V2有的时候能触发点亮,大多数不能触发!

楼主(2010-03-14):
我手上有块升技IS7-V2的主板,客户拿来维修,一开始我看了里面灰很多,做了一下清洁。开机能够正常使用。客户拿回家后,说是玩了2个多小时关机后,再开机就点不亮了。送回来后,我又开始检查,结果还真点不亮了。根本就不能触发开机。。我强行上电后,测CPU、内存、显卡供电均正常。。。我实在没折了,来请教这里的高手。。。

网友:
查开机电路了,

网友:
还是清洗下吧!有时吹下是没有用的!

网友:
我晕,,今天试机他又能点亮了。。我都要疯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好疯啊。开机流程来修啊。可能IO有脚接触不好之类的

网友:
跑下开机线路,经过一个472电阻换了它,确定机箱开关没问题

网友:
有道理... 我觉得上楼说的有道理:跑下开机线路,经过一个472电阻换了它,确定机箱开关没问题

网友:
有空再按楼上说的,试试看。

网友:
IO 可能大!

网友:
这种现象第一,他的电源里面SB电容有问题
第二有可能南桥下面氧化
第三机箱开关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断线呀?没有就得换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