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 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3-14):
我有台联想天逸200 的机器,不定时的掉电,感觉散热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北桥坏了。高手指点下,谢了。
掉电

网友:
北桥虚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供电查一下 再试试刷下BIOS

网友:
看看是哪儿发烫,还是RUN电压不稳定 也会掉电之类的。

网友:
掉电的故障面太广.南北桥EC本身造成的.供电芯片造成的.滤波不良造成的,过热造成的.

网友:
我修的联想这个型号的机子多是CPU共电芯片及芯片周围元气件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