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00奇怪故障

楼主(2010-03-14):
小弟有款东芝A200的机器,单独用电池能正常使用,但是插设配器反而开不了机,电流有多次跳变到1。15A掉电,电池充电正常,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能指点一下~~

网友:
用设配器跳到1。15A的时候会掉电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测公点正常不

网友:
公点都正常,拿电源开机有吃吃的声音然后马上掉电`~

网友:
查下充放电线路吧

网友:
看來這台有相同問題 , 我手上也有一台正要開始查

网友:
哎···兄弟啊··我也碰到了·你把CPU后面那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换了··不行就再到CPU边上那两个电容空点上加330的电容就OK了!这是东芝A   L  系列的通病··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核心供电电路

网友:
适配器也可能引起哟

网友(2010-04-28):
我也遇到了,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公点的电压一直在跳,不稳定,也没有19V。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充放电芯片,EC芯片。另外,保护隔离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东芝笔记本大都设计的很严谨,对电压精度要求很严格。标准19V的,输出为18.3都可能掉电。
可以考虑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
换掉电容就会好,是因为适配器电压高, cpu供电的占空比就底,用电池时电压低,占空比高,电容只是容量不够。拆掉原来的电容然后在原位置装上以前那种钽电容就行了。注意电容不能飞线。

网友:
你论坛里找,有好几个这样的帖了,滤波问题

网友:
看起来适配器和 电池的转换问题 还占很大比例,今天 看了 几个 这样 类型的 帖子,很 有 启发.

网友:
7楼说的对,我都是这样修好几台了,是通病来的。

网友:
支持七楼说法。这是通病

网友:
声音估计是适配件发出的,更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