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光驱和硬盘。。。己经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10-03-14):
头疼了,碰见台主机卖的时候就点了下,看可以显示的,然后把硬盘拿下来测了下,也没问题,好了,付了钱走人了,然后我想装个系统,这时候就问题来了,点亮后就卡在那里下不去了,就是一直认不到光驱和硬盘,换了N个试都没用,都是认不到,把主板拆下来也一样,板子查了下,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哎,亏大了,手上工具又不全,又不能加焊下,后悔收的时候没有看仔细了。有朋友碰到这样的问题吗,是南桥上的问题吗?

    后来在网上下了个BIOS程序,刷了下就好了,谢谢!

网友:
BIOS刷下,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我们这边给你修你包料30元

网友:
进BIOS里看看 是否是串并联设置问题

网友:
我试过有些主板认不到有清水泡一个晚上吹干就可以用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洗一洗  焊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我遇到过认不到硬盘的,后来把ide口折下来看有没有断线,没有断线,我把硬盘接上去就找到了,我估计是ide口插针氧化的原故所至的。

网友:
IDE接口一般由南桥控制,南桥损坏是不是补焊一下就行,还是要换一个南桥?

网友:
是不是DELL的主板?
如果是问题就不同了。

网友:
补充下,   光驱是IDE的, 硬盘是串口的,  全不认

网友:
6# 黄锦波     你的办法牛。

网友:
主要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哪里都可以修。只想学点经验! 4# 大众客服

网友:
CMOS里面那个程序都跟别的不同,那个硬盘光驱那一块就没有了。难道要刷BIOS?   3# 小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