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 SE能触发,但开机FF,内在供电偏高!

楼主(2010-03-14):
本人还在学习中,有很多问题还不是很懂,还请各位大虾们多多关照。

1、这块华硕P4P800S SE能够触发,但检测卡上显示FF或00,且无复位。

2、上电测得内存电压为3.38V偏高,内存、显卡供电管型号均为APM2054N,内存辅助电压偏低为0.83V,显卡电压为1.61V,CPU供电正

常。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所以没有复位。量下内存供电MOS管的输入极和控制极,看看到底是管子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极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哎又是一个不到边的问题!

网友:
把内存辅助电压偏低为0.83V修起来。板就正常了

网友:
修出1.25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故障终于解决,原来就是APM2054N不良引起的内存供电不正常,换下此管OK!!!

网友:
呵,换个内存供电管就OK啦

网友:
8# 耒阳精诚维修 是的,最开始是有点怀疑内在供电管,不过后来用试一试的心里,一换还真的好了。

网友:
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是的,其实我也是个新手,还在学习摸索在,有的时候还真是走了不了弯路呢?但总的来说还是搞定了,还是蛮开心的。 8# 耒阳精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