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30002.4如何刷ST固件

楼主(2010-03-14):
用PC30002.4如何刷ST固件

网友:
你想刷什么啊?盘什么问题,ST不能随便刷啊?不是MT哦。

网友:
报下硬盘的型号、版本号和家族号帮你分析下

网友:
买个PC3000不会用,接到一个硬盘有很多坏道,听人说有坏道一般刷固件就能好,我想试试,但不知道怎么刷。也不知道到哪下载这个固件,请师傅指教!!!7200。7的st380011a,s/n :3jv70wkw,p/n:9w2003-oo4

网友:
你可以先把ATA VEN 读出来在开SF N2,,22 跑完回写ATA VEN模块

网友:
太申奥了,不看不懂!

网友:
我也想用PC3000我的坏盘也不少了红绿块和坏盘就是弄不下去,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