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SMT主板烧电感线圈后怎么处理

楼主(2010-03-14):
联想电脑上的技嘉GA-8ISMT主板,CPU供电部位的第三个电感线圈明显烧毁,板子焊脚处明显变黄,与其相连的PHD66NQ03LT拆下量损坏,更换后供电管和附近的电容电感温度在二分钟之内就会烫手,但是能点亮,屏幕上已经显字。请教几个问题:

1、原来烧毁的电感线圈能否自己找相同线径再手工绕制呢,线圈内的磁环表面的油漆已经烧掉,是否同时也需要更换这个磁环呢;
2、测量上管PHP98N03LT的GS级正常,但是下管PHD66NQ03LT的GS级好象是在哪里短路了,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3、象这种以点亮但发热的情况,会是CPU电路或北桥外围电路的影响造成的吗?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电感不换应该不要紧,但是要把上下管都换掉才行

网友:
把CPU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最好是把电感换掉吧,电感烧毁后电流不稳定,容易烧CPU

网友:
如果是单单第三个电感发热严重,应该还是CPU供电电路有问题,比如说3个电感得负载不均衡,造成第三个电感负载过大而发热,应该查查另外两相供电是否正常,如果只换第三个电感,用不了多久估计还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