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的上电时序图

楼主(2010-03-14):
V3000 DV2000(945GM)#Akita.pdf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谁有这个时序图,主要是不知道KB3910发出SB_PWR_BTN#给南桥后,南桥再是给什么信号给KB3910
还是上个
电路图
吧
时序图

网友:
在EC 和南桥基本工作条件正常时,这开机时序是怎样的,看了几个其它贴,都是说SUSB SUSC 两个信号,但这板电路图上没找到这两信号,希望热心人帮看下

网友:
SUSC#=SLP_S4#
SUSB#=SLP_S3#

网友:
4楼正解,就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谢谢 了,故障查出来了,南桥坏了,这两脚没信号

网友:
晕你找个时序图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来,就看懂了

网友:
晕啊..没有必要这样啊...

网友(2010-04-15):
怎么快速准确的判断DV2000显卡有问请高人指教

网友:
这机器就显卡出问题

网友:
1 开机报警 一长两短
2 显示屏亮,非白屏,但没有任何文字
3 花屏

网友:
SUSC#=SLP_S4# 这个在图纸上确实没有 是不是 别的名字

网友:
修机要理解这么多么。。。

网友:
开机时序主要开芯片来着不同的芯片标示也不同

网友:
SUSC#=SLP_S5#
SUSB#=SLP_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