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的排线虚接了怎么办?

楼主(2010-03-14):
我有台DELL 2001FP液晶出现故障, 每次开机出现DELL的图标时不花屏,当正常显示画面时十几秒后就出现亮的竖线, 最初是大约4厘米宽, 一会就变成10厘米宽, 一直在那里。
检查发现是一组连到屏的排线虚接了, 用热压液晶排线的烙铁热压, 但效果不好, 压的时候好了, 开机一小时, 又虚接了。 屏的排线所用的塑料比普通数码液晶的排线厚, 不知是否是用胶粘的, 如果不是用热压就没效果, 谁知道该怎样处理?

网友:
是不是屏接口大了  导致的花屏啊     我感觉你的好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办法我也不知道,听人家说修手机的有一种什么导电胶之类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去修手机的地方了解一下

网友:
i不错,水平不错,我挺佩服这位老兄的细心的

网友:
淘宝上有这种导电胶买,上次上去找最便宜的wd-40见过。

网友:
我又用热压液晶排线的烙铁热压了一遍, 板子上下都垫上橡胶条, 用橡胶条挤压排线的触点, 现在可以用2, 3个小时才出现竖线。 但还是没有最终解决。 我发现是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后, 温度上升, 接触就不好了。还在找合适的方法。

现在是出现竖线后关机几分钟再开, 就可以用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