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怎么拆?

楼主(2010-03-14):
三星40G硬盘,拆成现在这样,有标的这一面拆不下来,中间有个东西与盘贴在一起,只能旋转,要把它拿下来,怎么搞?

网友:
用手摸一下贴纸的地方,也就是旋转的中轴点,有一颗螺丝,捅破这点的贴纸,拆下螺丝就能打开顶盖了。

网友:
标签弄掉你就明白了

网友:
对头!不过你拆了就后悔了 拆过的硬盘就等于报废了

网友:
有个螺丝在标的 底下

网友:
已经废了 拆吧

网友:
很简单的连拆都不会,怎么修...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个40G三星的 全是韩国码字,被我拆坏了

网友:
盘片没划伤就继续拆。没事。笔记本的我都拆,处理完装回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