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型号是C466A。

楼主(2010-03-14):
我有一台联想的
笔记本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掉电,还有有时候开机的时候也掉电。请问一下是那里的原因,谢谢了
笔记本

网友:
玩游戏的时候掉电可能是因为CPU温度过高

网友:
加焊下CPU供电试试

网友:
清理CPU风扇,给CPU加硅脂

网友:
这些都搞了,还是不行

网友:
C466A的话,考虑一下是否是显卡坏了。显卡跟主板保三年,去附近的维修站看看吧。私修的不在保修范围内。

网友A:
以前途个便宜,买了联想的本,用了三年了,虽然有点过时了,但感觉用的还是怪好的,国产货也还行!

网友:
用了一阵后, 还比较满意 ,比我想象中的联想好,外壳塑料的, 倒也算严丝合缝 ,工业设计不错